[求助] 求问过SVS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2-11-21):
在做反向电路,利用calibre的LVS的规则文件做SVS时,比如参考电路为A库,我只把参考电路copy到一个新建的B库里面,发现两者居然不过SVS,报告也是某个net识别错误,报告类似这样,是不是有些option的设置我没有设置对呀?求大佬指教。

网友A:
LVS NON USER NAME NET “.”

楼主:
引用 网友A:
LVS NON USER NAME NET “.”

感谢感谢,按照您的方法已经解决了,我还有个小问题 “.”这个代表什么含义

网友:
The regular expression “.” matches
any single character, causing any name to match this regular expression since any name
contains a substring consisting of some single character.

楼主:
十分感谢您的回答。我对此还有一个比较奇怪的问题,比如图中的233-->89_OUT是一个反相器,我仅仅是将其换成类似左边这个symbol形式的反相器,结果SVS也是错误的,不知道您是否知道这个报错的原因是什么呢?当然所做的symbol是根据反相器的特性做的,这一点我是可以保证的。并且SVS的报错结果显示出现在其他位置,不在该位置。

网友:
那你别用hier svs ,用flat svs呢?

楼主:
感谢您的解答,之前我没有选择-hier,只是简单的calibre -lvs rule.lvs检查的,刚才加上了-hier就可以了。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