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对cascode结构的差分放大电路的一些疑问

楼主(2022-11-21):
1、我在调电路增益的时候,一直不能调到60dB,问过师兄后,师兄说是因为我给的偏置电流太大,当我将偏置电流改小之后,增益一下子就上去了,想问,为什么偏置电流小了之后,增益一下子就上去了呢?2、这个电路的增益是gm*r0,如果想把增益提高,那我直接把放大管的L尽可能的往大了调,不就可以实现增益的增大嘛,那这样也能实现增益放大,那这种调节方式有什么弊端嘛?(我以为的一个放大电路是通过高的宽长比来实现高增益的,想问这和直接调大L冲突吗?)

cascode的差分运放

cascode的差分运放

网友:
偏置电流小了,本质体现在你电路中是电阻大了,所以增益能变大

网友:
放大管的gm一般是越大越好,这样噪声小,而负载管的gm大会导致噪声大,增益小,所以负载管gm应该小

网友:
减小偏置电流即减小了放大管的过驱动电压,宽长比不变,有效提高了增益。如果单纯增大放大管的长度,其电流不变,则其过驱动电压会随之增大,增益提高效果不明显。(个人理解

网友:
ID=kW/L*Vov^2
ro=1/λ/ID
gm=2*ID/Vov
gmro=2/λ/Vov
ID减小->Vov减小->gmro增大

网友:
gm是根号I,ro是1/I,乘积不就是1/根号I,那么电流越小,增益越大,没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