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批量替换管子

楼主(2022-11-21):
virtuoso 怎样批量替换管子

如果直接按q查看管子参数,在这个界面下直接更改(如上图红框内)库路径,即使批量选择,但怎么保证不同的管子的参数也对应更改呢?
如果不适用上述方法,用Edit栏下的replace替换,该怎么替换呢?

网友A:
你这样更改后 所有管子的参数都会变成一样 ,你的问题是什么,是要不同的管子改不同的参数吗?这个很难实现吧

网友:
Q键打开器件参数后,最上方可以选择“Apply to only current/all selected/all”,可以批量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更改后 所有管子的参数都会变成一样 ,你的问题是什么,是要不同的管子改不同的参数吗?这个很难实现 ...

就是说,所有管子在参数不变的情况下换成另外一种管子

网友(2025-10-09):
引用 楼主:
就是说,所有管子在参数不变的情况下换成另外一种管子

请问有解决方法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