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2-11-21):
One of the challenges with multi-threading is to have the power scale with the number of threads running. Through carefully orchestrated hierarchical clock gating, near perfect power scaling is achieved.

网友A:
多线程的挑战之一是具有运行线程数量的功率规模。通过精心安排的分层时钟门控,接近完美的功率缩放是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线程的挑战之一是具有运行线程数量的功率规模。通过精心安排的分层时钟门控,接近完美的功率缩放是实现的 ...

multi-threading和multi-core,有什么区别?都可以共享memory

网友(2023-01-16):
多线程的挑战之一是与运行的线程数量相匹配。通过精心安排的分层时钟门控,实现了近乎完美的功率缩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