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ML电路产生2GHz的2.1-2.5V方波,有没有电路可以将其转化为GND-VDD的电路

楼主(2022-11-21):
如题,CML电路产生2GHz的2.1-2.5V方波,有没有电路可以将其转化为GND-VDD的摆幅?

网友A:
你电路没调好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电路没调好把。

啥意思

网友B:
一般用比较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用比较器

比较器能工作到2GHz吗

网友:
2GHz comparator确实牛

网友:
这个应该是输入P类型的SA可以做

网友(2023-10-08):
CML-CMOS电路就是干这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