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调节型共源共栅辅助放大器原理

楼主(2022-11-22):
为何Vb的最小值是 VGS4+VI1(s端电压)

楼主:
不应该是 VGS4+VI1+VTH4么

网友A:
vgs4是要保证M4开启;VI1就是尾管的漏源电压,要保证尾管饱和。所以vb的最小值是这俩的和

楼主:
引用 网友A:
vgs4是要保证M4开启;VI1就是尾管的漏源电压,要保证尾管饱和。所以vb的最小值是这俩的和 ...

M4管开启不是要VGs>V TH ?

网友B:
引用 楼主:
M4管开启不是要VGs>V TH ?

Vgs4已经包含Vth4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Vgs4已经包含Vth4了吧

有可能

楼主:
这个知道,为何不管 Vth4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知道,为何不管 Vth4

Vth是管子的固有参数,当Vgs大于这个值时,就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Vth是管子的固有参数,当Vgs大于这个值时,就导通。

意思是默认  最小VGS近似等于Vth

网友:
Vth只是说该晶体管的阈值电压, 也就是开启时候的电压, 而VGS更多的为该晶体管的静态偏置, 有了这个值之后, 才知道该晶体管的工作状态. 并不是说VGS近似等于Vth, 而是这里有一个电流的偏置, 在大信号(也就是静态偏置)的时候要满足一阶近似的那个方程的, 也就是得到了对应的VGS的值, 若是VGS约等于Vth, 那么这个晶体管流经的电流就非常的小, 是不满足KCL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