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0.6Vptp是-0.3V到0.3V?

楼主(2022-11-22):
这里的0.6Vptp对应的vin为什么不是0V~0.6V?

网友A:
应该是的,峰峰值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的,峰峰值嘛。

可不可以是0~0.6V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不可以是0~0.6V呢?

这种需要额外说明共模电压在哪。没有说明默认都是-0.3到0.3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不可以是0~0.6V呢?

可以,没说直流共模电平,当然默认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