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如果电路部分关电,关电部分到开电部分的信号必须插isolation单元吗?

楼主(2022-11-22):
如果在部分关电的时候,开电部分的时钟的关闭的,同时复位有效,isolation是否仍然必须?
忘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当然需要,因为isolator是防止x态,导致电源漏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需要,因为isolator是防止x态,导致电源漏电的

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