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环上contact孔的间距不等

楼主(2022-11-22):
就是环上contact孔的间距是不同的,原本都是0.08,拉伸一下环,有的孔间距就成了0.085。这个是哪里可以设置

楼主:
解决了已经

网友A:
在哪里设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解决了已经

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解决的

guardring设置中加contact时,会有个contact的gap设置,间距会变是因为gap设置的是distribute,改了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哪里设置

guardring设置中加contact时,会有个contact的gap设置,间距会变是因为gap设置的是distribute,改了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guardring设置中加contact时,会有个contact的gap设置,间距会变是因为gap设置的是distribute,改了就行了 ...

在设置孔的时候把这个位置改成“minimum”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