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关于Xlinx FIFO IP的问题

楼主(2022-11-22):
在使用Xlinx的fifo ip时为什么写入数据后要过几个周期empty信号才变成0。

网友:
异步fifo empty在读时钟域产生,需要将写指针跨到读时钟域,然后跟读指针比较,因此empty不是写入后立即变化的。

网友:
这不是Xilinx Ip的问题,这是异步FIFO结构决定的,地址跨时钟域肯定有延时,建议楼主找点书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