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仿真理想LC谐振回路的问题

楼主(2022-11-22):
在cadence里面仿真一个理想的LC谐振器回路,电感和电容都是用的理想的器件,电容初始值设为0,电感设定一个初始的电流。
理论上,能量在电感和电容上发生交换产生正弦振荡,不会发生能量损失,但是实际仿真时候谐振回路里面存储的能量会不断耗散,不知道什么原因。
瞬态仿真的电流和电压的绝对误差都重新设置过,远远小于默认的瞬态仿真设置,电流的绝对精度1fA,电压绝对精度1pV,仿真步长无论怎么减小都不会影响仿真结果。
请问有谁知道能量都去哪儿了吗?

楼主:
原因是:cadence为了防止仿真不收敛的一些问题会在没有直流通路的节点添加一个大电阻,通常默认为10e12,一般情况下不会对电路产生影响,但是对于极高Q的谐振回路,电容上的电压可能振荡到很大,从而产生nW级的功耗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此贴终结

网友A(2023-03-02):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此贴终结

请问楼主是怎么解决的,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一直想不明白理想的LC网络为啥会衰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是怎么解决的,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一直想不明白理想的LC网络为啥会衰减

...

1) cadence里面就没有理想的LC,因为会目前的电路计算方法下会存在收敛性问题,我在置顶评论区有讲到,cadence为了防止电路不收敛,会在节点到地之间添加一个很大的电阻,它会消耗能量,所以振荡自然就衰减了;

2)仿真都是有精度限制的,由于精度设置舍去的那一部分电压电流也可能导致能量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