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隔离管

楼主(2022-11-22):
1.8v的隔离管,按照所给文件画的,文件如图1,搭了一个简单的电路,原理图版图如图2,3,并且版图上衬底也显示连接的源端,如图4,但图5lvs报错衬底接的GND,有没有大佬帮忙看看具体什么原因,哪里画错了吗

图1

图1

图2

图2

图3

图3

图4

图4

图5

图5

网友:
原理图错了,NMOS的source端浮地了,B端要接到GND

网友:
根据第一个图,ISO是独立的,你在电路图中的管子型号有没有对?ISO的端口怎么没显示出来连什么,一般有ISO的 都是 VDD/GND交替起到隔离作用的把,LVS那边就是写着GND在LAYOUT那边多了个连接,应该就是你在版图把GND连到了ISO外环导致的错吧。

网友A:
第一张图放大看不清楚,我觉得应该是版图的ISO管少了PSUB的识别层(隔离层),LVS验证只识别到GND的PSUB,这如果不是PDK的版图,需要仔细检查一下层次。

网友:
电路错了

网友:
电路里面电阻的属性bulk是不是选pw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图放大看不清楚,我觉得应该是版图的ISO管少了PSUB的识别层(隔离层),LVS验证只识别到GND的PSUB, ...

是这样的,我点亮GND是deep nwell外面的线,net8是里面包的,mos衬底应该是接源端的,但lvs识别的外面的衬底,给的图上也没有识别层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我点亮GND是deep nwell外面的线,net8是里面包的,mos衬底应该是接源端的,但lvs识别的外面的 ...

1、根据电路,mos的bulk端接S端,外围的衬底是GND。。
2、lvs未识别到mos的衬偏且认为衬底均为GND,代表ISO并未起到作用。。
3、ISO未起到作用,从版图看连接应该都对,重点检查ISO管的layer层次,特别是特殊层。。
4、这第一张图放大也挺模糊,建议检查下方剖面图的中间粉色线及与它相邻的衬底的layer在版图中的数量、大小、位置。。
5、emmm。。DRC也验证一下。。
补充一下,电路里是mn18的管子,看样子不像是ISO管的名字呀。。。

网友:
mos管的s端没接衬底,不能和电阻的gnd端连接,故 gnd  short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