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楼主(2022-11-22):
       同一个项目,每次关掉virtuoso后都需要重新加载环,有没有撒办法下次不用再去load

网友A:
写到.cdsinit每次启动就load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到.cdsinit每次启动就load了

ic6,具体应该怎么操作,求赐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ic6,具体应该怎么操作,求赐教

在启动目录或home目录下寻找隐藏文件 .cdsinit
vim打开文件后,在后面添加一行
load “guardring的路径”
https://blog.eetop.cn/hyu这里由关于.cdsinit和.cdsenv的前人说明)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在启动目录或home目录下寻找隐藏文件 .cdsinit
vim打开文件后,在后面添加一行
load “guardring的路径” ...

https://blog.eetop.cn/blog-1602867-6944039.html(具体网址是这个,第一次没确认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log.eetop.cn/blog-1602867-6944039.html(具体网址是这个,第一次没确认正确)
...

好的,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