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这里的VDD/2=VO怎么得到的?

楼主(2022-11-22):
得到VDD*CIN=VDD*CDC+VO*CIN 如果CDC=CIN,VO不是等于0了?让VDD/2=VO,CIN应该等于2CDC?

网友A:
问题不清楚?

网友B:
没有图你到底在问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不清楚?

更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图你到底在问什么

更新了

网友B:
不是你那样理解的。他应该理解成phi2 周期的时候,电荷量变成(VDD-VO)*(CIN+CDC) = VDD*CIN。这样就变成一半了。可以仿真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你那样理解的。他应该理解成phi2 周期的时候,电荷量变成(VDD-VO)*(CIN+CDC) = VDD*CIN。这样就变 ...

phi2 周期的时候,(VDD-VO)*(CIN+CDC)是怎么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