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源极负反馈电流镜mos管的过驱动电压一般设为多少?

楼主(2022-11-22):
请问0.13um工艺,左侧是三管的威尔逊电流镜,M1、M2、M3的过驱动电压一般设置为多少?

网友A:
可以扫描一下gm/id表,结合你所需要copy的电流大小,以及电流到应用中的电压,保持Vds为2到3倍VOV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扫描一下gm/id表,结合你所需要copy的电流大小,以及电流到应用中的电压,保持Vds为2到3倍VOV即可。 ...

请问流片的话,1.8v供电电压,源极负反馈电流镜mos管的过驱动电压Vov是多少

网友:
………………感觉有点想不劳而获的感觉。

你要看你的x200_d的电压是多少。然后X84-s的电压和这个电压应该越接近越好。这样你就知道M3的VD是多少。然后你想要的电流确定,R3的压降你就知道了。这样你就知道M3的Vs是多少。这样你就知道M3的VDS是多少。比如说你此时算出来M3的Vds是0.5V。那么为了让电流镜能有较高的输出阻抗,你的M3VOV大概就必须取到一个0.1到0.2V左右,要结合电流密度选取合适的管子尺寸。

网上和你说所谓的源级负反馈的过驱动电压一般取多少,不一定是试用的。你不能盲目相信这些东西,你要知道他们具体是怎么确定的。

希望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