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SV写一个简单程序

楼主(2022-11-22):
一、 在程序中,要求只能定义两个变量,同时赋不同初值,例如int a=233,b=666;然后实现每过1ns打印一次a,b的值,并且每次打印他们的值都要对调一下,打印10次,打印时使用调用 $display("time = %4d ns, a=%0d, b=%0d",$time(),a,b)
  只定义俩个变量,这该咋操作啊?

楼主:
谢谢了  一直在纠结俩个变量

网友A:
用阻塞也能实现数据呼唤 a = a +b  b = a - b a = a - b 就完成数据的互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阻塞也能实现数据呼唤 a = a +b  b = a - b a = a - b 就完成数据的互换了

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