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神秘闭环低频零点

楼主(2022-11-22):
      各位前辈好!小弟在测试运放时,发现运放出现了闭环低频零点。

      输入方波的时候,发现输出变成了方波经过高通滤波的状态。这个现象与时间有关系。刚打线好的芯片没有这个问题。经过一些时间后慢慢都出现了这个问题。
      小弟觉得,这个现象反映出,运放闭环以后是高通系统,应该也存在低频左半平面零点。
      请问各位前辈有没有遇到过这个现象呢?要如何debug呢?
      运放就是拉扎维教科书级的2级folded cascode形式。

网友A:
这个会不会是过冲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会不会是过冲呢?

请问运放的过冲与哪些因素有关呢?

网友:
感觉有点瞎说。。刚出炉的芯片测试没问题,过几天测试有问题。。。这应该不是芯片里面的问题了吧。。。

你把输入波形的幅度,频率都变化来看看噻。

再输入sine信号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