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ss仿真环形振荡器不收敛!!!help!!

楼主(2022-11-22):
最近在优化一个低频环形振荡器的频率抖动,想通过pss仿真看一下电路的相位噪声,电路本身就是简单的三级反相器相连的环形振荡器结构,经过两级DFF后输出频率32k,pss仿真一直报错不收敛,output.log以及pss仿真设置如下

楼主:
尝试过的方法有:
1.将beat frequency从32k改到30k;
2.number of harmonics 的个数改为3/5/20,有看到帖子说谐波个数会对maxstep这个参数造成影响,个数越多,step越小,可以帮助收敛,实际仿真修改后maxstep确实从1.3us(个数为3)下降到75ns,但是也不能收敛;
3.修改stop time参数:vco work shop上说stop time中应该填入振荡器瞬态仿真电路能够稳定输出频率的时间,我tran仿真电路在800us时可以稳定输出频率,但是也不能收敛;
4.oscillator选项中参考点的设置和beat frequency应该时要对应的,但是不论是选择振荡器输出端口(131k的频率)或是经过两级dff后最终频率输出端口(32k),都不能收敛;
5.修改过高级选项设置里面的method选项,从traponly改为gear2only,不收敛;
6.修改过高级选项设置里面的tstart选项为100u,不收敛;
7.用过HB仿真,同样不能收敛,设置如下:

楼主:
HB仿真的output.log建议使用twotier method,但是vco的work shop里面说,带有DFF的电路不建议使用两重法

楼主:
pdf文件如下,这个版本的使用教程用的是HB仿真得到相位噪声

楼主:
有根据论坛上的帖子还有教程作出过一些尝试,但都没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尝试过的方法有:
1.将beat frequency从32k改到30k;
2.number of harmonics 的个数改为3/5/20,有看到帖子 ...

https://zhuanlan.zhihu.com/p/124005931

网友(2024-07-12):
看这个帖子感觉到绝望......不知道后续解决了吗?

网友(2024-12-25):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同求

网友(2025-08-26):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请教博主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
小弟今天仿环形震荡器也不收敛,但是同门的LC震荡器就可以,我严重怀疑是不是仿真器不支持仿真环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