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叠放的via存在metal包裹不够的问题

楼主(2022-11-22):
  如下图,在以模拟为主的数模混合IC中,工艺是TSMC018um BCD工艺 4层金属,在PR时出现叠放的via1和via2存在metal包裹不够的问题;

  在模拟版图我们手动加宽金属或者移动via来解决,PR就不知道了,求教。

网友A:
PR禁用这种via跑,少的话脚本补个metal。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禁用这种via跑,少的话脚本补个metal。

谢谢老师解答,请问禁用此种via可以用setDontUse的方式吗?因为我看他们对应不同的viacell名字,但是感觉禁用了窄金属的via后,我走线利用率下降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