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BM 30kV的标准从哪里找,急

楼主(2022-11-22):
小弟最近在做RS485的芯片,ESD Ratings中Contact Discharge(per IEC 61000-4-2) Pins Bus terminals and GND2要求±16000V,Electrostatic discharge
Human body model (HBM) (per ANSI/ESDA/JEDEC JS-001) Pins Bus terminals and GND2要求±30000V,这样的标准我从哪儿找啊?有没有大佬提供一点有效信息。
我这边查到的资料只有到HBM 8kV的标准,是ANSI/ESDA/JEDEC JS-001-2017里面写的表格。

网友:
线性往上加就行了 30K就是20A左右的电流  。HBM的电流就是, 电压等级除以1500欧的电阻。 目前IEC JEDEC 还有MIL-883 都只写到了8000 V。等第三方认证的时候,他们也是这么测的。

楼主(2023-01-11):
感谢!有大佬回复我就放心啦,之前是看资料是这么猜想的,现在就更有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