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DD,GND,VSS的版图怎么画

楼主(2022-11-22):
目前的版图是两层保护环分别连上了VDD和VSS,但是电路中还有连GND的部分,想知道GND的这一部分应该怎么连,直接加一个pin?GND的部分连到pin上?

网友:
当然是电路怎么接版图怎么接呀~

网友:
盲猜你的VSS是接低电平(S),GND是接sub(B)

网友:
多个电位的要注意把肼隔开。

网友:
可以配个图   这样更直观

网友:
看看电路怎么接的,不懂就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