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芯片翘曲问题

楼主(2022-11-22):
大家有遇到大芯片在封装可靠性上遇到翘曲问题吗?芯片面积7*7 49mm2,有什么办法可以防护。

网友:
7*7离大芯片的定义还很远

网友:
1,基板尽量做成对称的叠层
2,可以考虑加金属散热盖板或者金属框架

网友:
7000u * 7000u 算不小..早期DIE size 太大可上coating , 有些polymide 以免die 应力下  crack   .. leak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