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栅压自举开关的充电电容如何选择

楼主(2022-11-22):
对于充电电容C3该如何选择,我分析觉得C3越大,G点寄生电容的影响越小,SNDR应该越好;但是从仿真结果看,C3增大,SNDR反而变差,想请教一下各位

楼主:
这是原理图

网友(2024-03-26):
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2024-12-04):
C3大了,充电速度会变慢的吧,我瞎猜的。我想问下大佬C1 C2电容上极板上浮空节点初始状态的电压是怎么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