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大佬可以登录candence社区,麻烦帮忙看一个错误的解决方案

楼主(2022-11-22):
(无正文)

网友A:
Definition

You have upgraded to the Virtuoso IC6.1.X tool suite. You are trying to perform Verilog Import using CIW => File => Import => Verilog In. You have included paths in.cshrc to ncvlog or xmvlog from XCELIUM or Incisive tool suite.

LINUX>  which ncvlog

Or

LINUX>  which xmvlog

Returns the correct path.

Still you get the error message as shown in Error Message section.

Solution

You have set the Virtuoso path:

LINUX>  set path = ( /cds/lnx86/IC617_cd/bin $path )

You do:
LINUX>  which virtuoso

It returns:
/cds/lnx86/IC617_cd/bin/virtuoso

You rectify this by insuring your path is set correctly using the documented settings $CDSHOME/tools/bin rather than $CDSHOME/bin

set path = ($CDSHOME/tools/bin $CDSHOME/tools/dfII/bin $path)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finition

You have upgraded to the Virtuoso IC6.1.X tool suite. You are trying to perform Verilog  ...

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