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uart_vip

楼主(2022-11-22):
用uart vip搭建环境,用例环境编译通过后,发包的各项打印也都有,uart_tr的打印也都存在,但是波形上的rx tx线始终为高  有没有人遇到过类似问题?可能哪里有错误呢?

楼主(2023-04-04):
问题解决,原因是用例中的延时不够,只要在用例中加上较大延时即可

网友A(2022-11-26):
如果vip自带的example跑出来没问题,那多半是你集成的时候配置错误,你检查下dtr和dsr是否都拉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vip自带的example跑出来没问题,那多半是你集成的时候配置错误,你检查下dtr和dsr是否都拉高了。 ...

感谢回复,此问题已排查过

网友B:
是连到PAD上吗?vip if里的trx和uart rtl里的trx啥样的?是不是双通开关没用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连到PAD上吗?vip if里的trx和uart rtl里的trx啥样的?是不是双通开关没用对? ...

感谢回复,没有 直接和dut的接口信号连的,这类问题已排查

网友C(2023-04-06):
题主最后通过什么调试方法确定到是因为延时不够导致信号没有拉高呀。我之前也遇到过因为延时不够没有拉高的情况,最后是根据Dut的特性进行分析确认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题主最后通过什么调试方法确定到是因为延时不够导致信号没有拉高呀。我之前也遇到过因为延时不够没有拉高的 ...

嗯 排查了所有可能出问题的地方 认为环境是没有问题的  就比对了和他的例子的差别  发现它的所有用例后面都设置了600000个时间单位  我就自己给用例加了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