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montecarlo simulation

楼主(2022-11-22):
请问瞬态的montecarlo仿真如何判断瞬态的稳定值是否在3sigma的范围内,或者有什么方法可以把瞬态图转成柱形图吗

网友:
抓取瞬态稳定后的值,利用公式计算出单值

网友:
统计分析是针对一个标量进行,所以需要把瞬态仿真中得到的“瞬态的稳定值”用一个函数取成标量,比如myScalar = value(VT("节点路径/名称") 10m), 其中10m代表瞬态曲线中10毫秒的时间。在设置蒙地卡罗仿真时将上述标量myScalar设置成需要分析的值,即可绘制出直方图,也可以计算出3sigma的区间范围。当然,将瞬态仿真嵌入在蒙地卡罗仿真中做分析,会比较耗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