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ayout XL

楼主(2022-11-22):
请教一下论坛大神们,自己做了一个MOS管Pcell,用该Pcell对没有PDK的电路进行Layout XL,发现调用的时候都是调的PMOS(Pcell中默认是pimp),所以想请教一下不重新做一个NMOS的Pcell情况下,有什么方法在Layout Xl时能够使得电路图中的管子和Pcell中的注入参数mapping呢(也就是能够用一个Pcell自动调出NMOS和PMOS)?

网友:
顶一下,想知道

网友:
1)原则上pmos nmos应该独立做出pcell的。你大可以把你已经做好的pmos pcell copy成nmos改下imp层即可。参数可以一致。
2)如果一定只想做同一个pcell,建议最简单的方法是把imp层去掉。在搭BLOCK的时候手动添加imp(如DNW等一大块矩形or多边形就能解决)
3)如果一定只想做同一个pcell,稍微麻烦一点的方法是用pcell菜单里 Conditional Inclusion 的功能实现。在BLOCK里调用的pcell可以灵活开关你需要的层(类似S/D/G CONT的显示与隐藏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