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iiToggleEnterForm函数无法正常使用

楼主(2022-11-23):
大佬们,我在virtuoso把log File把所有开关都打开了,然后把调用一个通孔的所有函数都抄了下来,编写在了我的脚本里,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我一共从里面抄了三句话,第作用如下,这些写在CIW里面的时候是可以正常运行的,但是当写在脚本里的时候他的第二句发挥不了作用。
leHiCreatVia()                                                             打开过孔的设置菜单
hiiToggleEnterForm(leViaForm)                                    关闭过孔的设置菜单(这一句放在脚本里没法发挥作用)
addPoint(1:1)                                                             在1:1的坐标下放下设置好的过孔
我现在想的是找一句相同作用的函数代替它,或者用什么办法让他起到应有的作用,求大佬指点一手

网友A:
你要实现什么功能,有些界面函数在skill脚本里是不能正常运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实现什么功能,有些界面函数在skill脚本里是不能正常运行的

我现在想要找一个可以关闭指定弹窗的函数。因为用这个方法来在版图中放一个孔相较于用skill里面的函数要简单很多,所以我想试试用这些函数来写一个自动打孔的脚本,在实践中只有这一条函数没法正常使用,想要找一个功能相同的函数来替代他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想要找一个可以关闭指定弹窗的函数。因为用这个方法来在版图中放一个孔相较于用skill里面的函数要 ...

有用过Auto=》As a wir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用过Auto=》As a wire

没用过啊,看字面意思这是自动布线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用过啊,看字面意思这是自动布线吗?

版图中得自动打孔,eetop暂时没发图片。你可以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图中得自动打孔,eetop暂时没发图片。你可以研究一下

奥奥,谢谢大佬,等会我去研究一下,但是我这个帖子主要是为了研究一下那个函数,自动打孔只是应用中的其中一个体现,是想用来举例来问函数的

网友A:
cancelEnterFun();有不错的想法可以分享吗,最近在找练手的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ncelEnterFun();有不错的想法可以分享吗,最近在找练手的方向

       感谢大佬,我去研究下那个函数。我现在也是刚发现界面函数有些也能用在脚本里,正在尝试用它来改写一下以前练手的自动打孔脚本,想看一下使用过程中会有什么问题。       至于想法的话,我下一步想搞一个能够在保留XL关系的情况下,一键生成差分对、电流镜这种固定的结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我去研究下那个函数。我现在也是刚发现界面函数有些也能用在脚本里,正在尝试用它来改 ...

一键生成差分对、电流镜;保留xl信息就使用rodCreatePin,剩余的默认参数可以选择techGetSpacingRule,如果你想做成pcell的话我想也会是个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