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EMX仿真/label

楼主(2022-11-23):
在进行EMX仿真电感时遇到一个问题,识别不到label,我试过用pin给MTT2层pin跟label一起打,也试过用快捷键L给label,都出现错误识别不到P1,工艺时simc工艺,请问有遇到过这个问题的吗,该怎么解决

网友A:
说明你emx proc file里没有定义这一层,比如
define M2 = L32T0 +  L32T1
其中L32T0就是层次(32,0),代表Metal2 drawing,L32T1就是(32,1),代表Metal2 pin,层号你可以自己去查一下写进proc file,要么你就直接用M2 Drawing来打pin

网友(点评):
靠谱,感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你emx proc file里没有定义这一层,比如
define M2 = L32T0 +  L32T1
其中L32T0就是层次(32,0),代表Me ...

感谢解答,学到了,请问这两个截图分别是什么意思跟作用呢,您看看了不了解,感谢,我在自己写.proc,还没有太明白这个文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解答,学到了,请问这两个截图分别是什么意思跟作用呢,您看看了不了解,感谢,我在自己写.proc,还 ...

可以看EMX的manual,或者emx --help。merge是指可以把很多小的via合并成一个大的via,仿真可以加快,第二个变量指明了可以merge多大范围;bias是指由于opc的影响,metal宽度可能会比画出来的有偏移(通常是需要查表的,因为不同宽度和间距会影响opc的bias),这里只是定义一个变量,后面在描述该金属层的时候会加上bias 语句才会真正生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EMX的manual,或者emx --help。merge是指可以把很多小的via合并成一个大的via,仿真可以加快,第二 ...

感谢感谢,讲的好详细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感谢,讲的好详细

halo,有新问题了,请问在通孔命令语句中的=>行是什么意思呢,与其下一行的电导率数据有影响关系吗,比如TV2,我将TV2的电导率改为0仿真出来的L/Q没有变化,当我把=>行信息删掉并将电导率改为0,结果才与在版图中删掉TV2相同。还有个直接的问题,通孔的电导率数据对L/Q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halo,有新问题了,请问在通孔命令语句中的=>行是什么意思呢,与其下一行的电导率数据有影响关系吗,比如 ...

描述不同尺寸VIA的电阻
VIA尺寸可以不一样,对应的电阻也不一样
给电导率是解决VIA不是方形的情况
查一下电导率和电阻率怎么定义的,你就知道会如何影响L的Q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描述不同尺寸VIA的电阻
VIA尺寸可以不一样,对应的电阻也不一样
给电导率是解决VIA不是方形的情况

前面有一句assume ohms/via就说明了是按单个via电阻的计算方法;
0.063 ==> 5.4, 这就是lookup table的描述方法,如果你的via是0.063 x 0.063大小,那对应的电阻就是5.4欧姆/via。通常查表的格式会有好几个不同的index,比如
0.063 ==> 5.4, 0.048 ==> 8.2。就是告诉emx不同尺寸的via对应不同的via电阻大小,如果版图中的尺寸跟table里不一样,他会用插值的方法估算一个数。
所以lookup table里插那句4.8991E+6 S/m我倒是没见过,我猜是如果lookup table中没有对应尺寸via数据的时候会用电导率条件去计算,而不用插值了(反正你这表里就一个item也没法插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EMX的manual,或者emx --help。merge是指可以把很多小的via合并成一个大的via,仿真可以加快,第二 ...

大佬,请问一下这个via 合并的效果能否在emx仿真界面的via_merge里面定义呢,效果是否相同,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大佬,请问一下这个via 合并的效果能否在emx仿真界面的via_merge里面定义呢,效果是否相同,谢谢!
...

应该是一样的,图形界面最后也是生成命令行去跑程序的,你看一下那个生成的命令行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一样的,图形界面最后也是生成命令行去跑程序的,你看一下那个生成的命令行就知道了

...

感谢大佬!!早点看到这个帖子就好了。。搞得我自己都把proc写完了才看到

网友(2023-03-08):
引用 网友A:
说明你emx proc file里没有定义这一层,比如
define M2 = L32T0 +  L32T1
其中L32T0就是层次(32,0),代表Me ...

很有用

网友D(2023-07-14):
引用 网友A:
说明你emx proc file里没有定义这一层,比如
define M2 = L32T0 +  L32T1
其中L32T0就是层次(32,0),代表Me ...

您好,请问用M2 drawing打pin,在gdsview仍然无法识别lable,请问怎么解决呢?感谢!!

网友E(2024-04-16):
引用 网友A:
说明你emx proc file里没有定义这一层,比如
define M2 = L32T0 +  L32T1
其中L32T0就是层次(32,0),代表Me ...

您好,请问这个L32T0对应哪一层应该去哪个文件找啊?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您好,请问这个L32T0对应哪一层应该去哪个文件找啊?谢谢

GDS Layer USAGE Description file,如果是TSMC的话你找名字里带***LE**.pdf 文档

或者
直接打开一个layout让他显示layer number就可以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您好,请问这个L32T0对应哪一层应该去哪个文件找啊?谢谢

自己找到啦,感谢

网友F(2025-07-16):
引用 网友D:
您好,请问用M2 drawing打pin,在gdsview仍然无法识别lable,请问怎么解决呢?感谢!!
...

你好,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用drawing打pin还是识别不了,请问你后来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你好,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用drawing打pin还是识别不了,请问你后来怎么解决的呢
...

可能的原因:

1)你是在底层cell打的pin,然后顶层提取pin的层次没有设对;
2)你在仿真没有正确输入pin名称,而是用*代替?但是cadence-pin这个选项是否勾上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可能的原因:

1)你是在底层cell打的pin,然后顶层提取pin的层次没有设对;

给拓哥点赞,回复的真细致!

搭车问个问题,你们在仿emx的时候ground会自行设置吗?一个signal对应一个参考地?还是ground直接*掉用emx默认的地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G:
给拓哥点赞,回复的真细致!

搭车问个问题,你们在仿emx的时候ground会自行设置吗?一个signal对应一个 ...

只要是qfn带epad的,都是用默认的global地。。一个signal对应一个地的话,永远只能看到这个signal和其地的差分特性,不同地之间的相对信息已经丢失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只要是qfn带epad的,都是用默认的global地。。一个signal对应一个地的话,永远只能看到这个signal和其地 ...

那在hfss里用Lumped port激励,不同地之间的相互信息会保留吗?这跟emx里每个信号分别加地是一样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在hfss里用Lumped port激励,不同地之间的相互信息会保留吗?这跟emx里每个信号分别加地是一样的吧?
...

肯定不行啊,这是为什么hfss特别强调回流路径。。。你从s参数的定义去看就知道,第n端的negative terminal和第m端的negative terminal之间是没有任何信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