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二极管的PN结

楼主(2022-11-23):
1.如图是一个N+二极管,想问下工作时的PN结是N+区域和P-sub之间的PN结吗
2.P+二极管的N阱的作用是什么
3.两种二极管是都可以反偏吗

网友A:
1.是SN与SP以及它们之间夹着的区域形成PN结,2.N肼的作用是作为P+二极管的N型衬底,3.二极管具有单向导电性,反向击穿性,能否反偏要看给它施加的电压大小与方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是SN与SP以及它们之间夹着的区域形成PN结,2.N肼的作用是作为P+二极管的N型衬底,3.二极管具有单向导电性 ...

pn结不是pn接触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pn结不是pn接触面吗

对的就是它们的耗尽层,但是PN结应该要带N+跟P+,它们是因果关系,包括画PN结的图也是要把两个区域给画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