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ell的cdf怎么保存

楼主(2022-11-23):
用tool->CDF创建的pcell参数怎么保存,每次做好之后重启virtuoso就没了,求大神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直接写在pcell的skill中生成的时候就带进去了

写到skill中的语法是什么?大神可否指导一下?

网友(2024-12-19):
感谢,我也是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