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etal option求助

楼主(2022-11-23):
前端今天说需要在衬底上加metal option,有没有大佬能帮我解释一下,这个metal option是什么,具体要怎么加。

网友:
就是可能要接别的电位吧或别的线,然后做个option

网友:
用Metal的连接和断开。起到如开关(or 选择器)一般的功能。

你需要详细说明的话还请把你遇到的问题详细阐述一下~

网友:
会不会是电源通道,打孔连线引出去。

网友:
就是这个管子在后面可能会用,需要把这个可能用到的管子放在电路中跟它类型相同的管子跟前(一般就在metal option跟前),并且留好走线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