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cc2里refine_opt的问题

楼主(2022-11-23):
在执行refine_opt时报错:

请问各位大佬为什么会出现这种error呢?

网友A(2024-01-26):
请问以下这个问题解决了吗?2019版本后这个命令被删除了,请问什么命令代替了它?

网友(2024-03-06):
引用 网友A:
请问以下这个问题解决了吗?2019版本后这个命令被删除了,请问什么命令代替了它?
...

2022版本可以用,但是man 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