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放大器输出端的P/N管规模或者尺寸较大,版图应该注意什么?

楼主(2022-11-23):
放大器输出端的P/N管规模或者尺寸较大,版图应该注意什么?

网友A:
关注这些管子的用途,是否有高频或者大电流流过,是否需要匹配,工艺小的考虑二级效应。记得加保护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注这些管子的用途,是否有高频或者大电流流过,是否需要匹配,工艺小的考虑二级效应。记得加保护环。/ ...

堪称论坛的第一劳模,授业解惑大师,厉害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堪称论坛的第一劳模,授业解惑大师,厉害厉害

过奖了过奖了。有错误的话恳请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