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able CC reduction 和Enable Mincap reduction的区别?

楼主(2022-11-23):
图示分别是两种情况下得到的该结点的电容信息,我想请问一下为什么改变CC reduction的条件会使得Cg的值发生变化?最近在做后仿的工作,请问有前辈知道这二者的区别吗?

1

1

2

2

1-1

1-1

2-1

2-1

网友A:
好像是低于这个值的会被忽略,不然后仿跑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低于这个值的会被忽略,不然后仿跑不动

是的,好像不是忽略CC,而是把CC折算到Cg了,跟我理解的忽略不太一样

网友A:
CC reduction是把小于absolute的耦合电容转化为对地电容,Mincap那个我还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 reduction是把小于absolute的耦合电容转化为对地电容,Mincap那个我还不清楚

谢谢,了解了

网友(2023-07-24):
引用 网友A:
CC reduction是把小于absolute的耦合电容转化为对地电容,Mincap那个我还不清楚

MIN CAP /RES  那里COMBINE就是将阈值以下的相同的电阻或电容的节点合并到最近的节点
REMOVE就是阈值以下所有的寄生电阻或寄生电容去掉不提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