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量化噪声的白色功率谱经过1阶sigma-delta后为什么放大4倍?

楼主(2022-11-23):
量化噪声的白色功率谱经过1阶sigma-delta后为什么放大4倍?

网友:
功率是电压的平方,所以是2的平方?

网友:
就是普通的一阶delta-sigma noise shaping,这样的噪声整形的效果就等同于一个低通滤波器NTF(w),幅频响应|NTF(w)|的通带(高频处)的增益是2,也就是功率的增益是4,同时低频部分的噪声被抑制,并且经过高通噪声整形后的总噪声能量并没有改变。

网友:
作者的意思并不是噪声放大四倍,而是他用欧拉公式分解1-e^-jw后,得到了一个 2je^-jwT/2 乘以 sin(),je^jwT/2功率为1,系数是2,所以功率乘2的平方4,然后被第二项sin^2()衰减(个人感觉,只是作者自顾自地玩了一个数字游戏,并没有什么特殊含义)。

一阶整形后,未滤波前,噪声是原来的2倍,而不是四倍
https://bbs.eetop.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9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