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Offset spacer的作用

楼主(2022-11-23):
在28nm或40nm CMOS工艺中,Poly etch之后,LDD 之前的有一步offset spacer. 这步的目的是什么? 在较大尺寸的0.18um中,在Poly etch之后有一步re-oxidation,目的是修复poly etch引起的损伤。这个offset spacer的目的跟这个相同吗?

网友:
本质上没什么区别,都是侧墙工艺;offset 主要是打Halo/LDD,降低尖峰电场强度,Spacer主要是为了后面的S/D IMP,减少HCI问题

楼主:
谢谢回答!
再请问,offset的目的是什么? LDD不正是要沿着poly的边打下去吗?

网友A:
2楼感觉说的有些问题,一般来说28nm SPA这里会有3个ETCH,分别是offset spa etch, main spa etch, SPT spa etch,这个offset spa是放在LDD imp前边的,这在40nm以下是没有的,主要是降低LDD imp和GATE的overlay cap,优化MOS的RC,当然这道ALD spa很薄,main SPA就和老工艺作用是一样的,SPT etch主要是为了后面CESL做的,至于在较大尺寸的0.18um中,在Poly etch之后有一步re-oxidation,目的是修复poly etch引起的损伤,这个re-ox是poly oxide平台才有的,poly-sion平台貌似没了

网友A:
这个专利可以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专利可以看下

优秀!

网友(2023-10-17):
感覺學到很多

楼主(2024-01-05):
引用 网友A:
2楼感觉说的有些问题,一般来说28nm SPA这里会有3个ETCH,分别是offset spa etch, main spa etch, SPT spa  ...

总结的很好,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2楼感觉说的有些问题,一般来说28nm SPA这里会有3个ETCH,分别是offset spa etch, main spa etch, SPT spa  ...

offset 110/130开始往下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楼感觉说的有些问题,一般来说28nm SPA这里会有3个ETCH,分别是offset spa etch, main spa etch, SPT spa  ...

请问,在SPT etch前是否需要depo一层SIN?如果有这层目的是什么?谢谢!

网友B(2024-03-26):
OFFSET是为了减小COV和改善短沟道效应的;poly re-oxidation是为了修复poly etch导致的GOX和gate poly边缘的损伤;目的不一样;

楼主(2024-05-07):
引用 网友B:
OFFSET是为了减小COV和改善短沟道效应的;poly re-oxidation是为了修复poly etch导致的GOX和gate poly边缘 ...

THANKS!

COV是什么?

网友(2024-09-05):
我只能说6,刚入门,完全看不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