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montecarlo 仿真

楼主(2022-11-23):
请问大佬们几个问题:1.   corner 中 nominal 选项是什么意思?或者说是什么corner?
2.    montecarlo 仿真选择corner时,会有个nominal 选项和自己设置montecarlo mc模型,跑nominal corner时也会有柱状图分布,它和用mc模型跑出来montecarlo 柱状图有什么区别吗?或者说为什么用nominal corner 也会有3sigma 柱状图分布呢?
3.    Monte Carlo 仿真有必要设置温度和电压变量吗?他们分别跑出来的柱状图都需要看吗?如何都需要看,是只需要看所有变量下的最值吗?可以把不同温度和电压下的柱状图都合并在一个柱状图里面吗?

网友:
nominal是用ADEL里面的库文件跑mc
不同温度和电压下的mc结果不太一样,不过不会差太多,一般低温下好像要差一些

网友:
Monte Carlo需要模型支持。接触过的一些工艺,目前东部的PDK支持Process和MisMatch仿真。其他只能仿Mismatch。可能我用过的工艺比较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