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谐振腔极点分析

楼主(2022-11-23):
图1

图2
图3
图1是磁耦合谐振腔(MCR)的示意图,图3把该MCR看成了一个双端口网络,并给出了Z21表达式。
在进行极点分析时,图2中说Z21的相位应为0或者+-180°,这一点想不太明白,有没有高手分析一下,一起讨论讨论,谢谢。

网友A:
极点处表示LC的谐振频率,阻抗应该为纯实数

网友(2024-12-22):
引用 网友A:
极点处表示LC的谐振频率,阻抗应该为纯实数

那想请问一下零点对应的是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