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压反射为零和共轭阻抗匹配 绕晕了

楼主(2022-11-24):
关于共轭阻抗匹配和零电压反射,看书被绕晕了。
ZL=ZS,即实部和虚部相等,那共轭也不是特殊情况呀,反而可以说共轭匹配是ZL=ZS的特殊情况(即虚部都为零)
请教大佬点拨下

网友A:
这一看写得就不对,书可以扔了,传输线匹配和共轭匹配本来就是两个不同的东西,李辑熙那本书是最大的错误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一看写得就不对,书可以扔了,传输线匹配和共轭匹配本来就是两个不同的东西,李辑熙那本书是最大的错误源 ...

我看了下,确实是李辑熙的书,。 推荐看哪本呀,拉扎维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下,确实是李辑熙的书,。 推荐看哪本呀,拉扎维的?

老老实实去看Pozar的微波工程吧,这个其实没那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老实实去看Pozar的微波工程吧,这个其实没那么复杂

我去看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