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运放仪表放大器的环路稳定性怎么设计?

楼主(2022-11-24):
我运放相位裕度66°,单个运放接成反馈形式相位裕度几乎不变,但是作为三运放的第一级输入时相位裕度一下掉到了14°,仿真发现是有几个极点并在一起了。

网友(2023-04-14):
你的问题有没有解决呢

网友A(2024-06-18):
三运放的相位裕度怎么看和单运放一样接成单位增益负反馈形式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运放的相位裕度怎么看和单运放一样接成单位增益负反馈形式吗

我觉得应该是不用的,直接ac仿真,查看输出结果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应该是不用的,直接ac仿真,查看输出结果就行

确实用在开环,相位裕度还用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