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综合时序报告,setup time 几万,这是咋回事哇

楼主(2022-11-24):
恳请大佬指教下,有可能是哪方面的问题哇,刚入职的小白,谢谢大家了哇

网友:
先理清楚flow以及sdc,感觉你这约束完全错了

欢迎加wx: pr-hao123,拉你进数字后端群

网友A:
感觉你跑的clock时钟和你lib的setup压根不是一个数量级的。。是单位问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跑的clock时钟和你lib的setup压根不是一个数量级的。。是单位问题么?

感谢老哥哇,找到问题了,genus调用memory lib文件是要设置对应的参数,那设错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哥哇,找到问题了,genus调用memory lib文件是要设置对应的参数,那设错了

请教下,设置什么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设置什么参数?

我用的genus 单独设了个memory的约束文件,给库里面的值配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