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大写的Vn,Q和小写的vn,Q一般代表什么?

楼主(2022-11-24):
大写的Vn,Q和小写的vn,Q一般分别代表什么呢?为什么Vn,Q^2=vn,Q^*fs/2呢?

网友A:
功率频谱(Power Spectrum)和功率频谱密度(Power Spectrum Density)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频谱(Power Spectrum)和功率频谱密度(Power Spectrum Density)的区别

为什么功率频谱乘以2/fs就是功率频谱密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