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佬,哪里能找到license

楼主(2022-11-24):
需要找到带“VT_FGP_Runtime这个feature的license,这功能主要是仿真加速,请问哪里能生成或者下载呢,感谢大佬们解惑

网友A:
使用工具直接添加上这个feature就好了,然后reread 这个新的License fi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工具直接添加上这个feature就好了,然后reread 这个新的License file

主要是没有这个feature,想加也没机会

网友:
feature就是VT_FGP_Runti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