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仿真uvm,编译通过了,但是仿真跑不起来

楼主(2022-11-24):
各位前辈,小弟这厢有礼了,今天遇到一个问题,环境更新之后,使用vcs仿真uvm用例,可以编译通过,但是仿真跑不起来,大概会在什么地方出问题呢?环境更新以前是没有问题的,可以正常仿真...

求前辈们指点小弟一二啊

网友A:
具体看挂在哪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看挂在哪里了

哈哈哈,多谢老哥,目前问题已经解决了;

问题出来了两个地方:

1. eda软件版本更改以后,uvm_1.1d的库路径链接到了其他地方;
2. 在tb里面我生成一个自产的时钟,然后时钟没动,然后仿真时间卡住了,导致仿真推进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