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第一次看drc,不知道怎么看

楼主(2022-11-24):
第一次看drc,完全看不懂啊,怎么看有没有短路

Special Wire of Net VSS & Pin of Cell core/csr/u_T_119_reg_22_
Type:        Metal Short
bbox = (125.16, 22.425) (127.82, 22.575)

楼主:
版图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图是这样的

inn中用命令先报一下short,看发生在哪里

欢迎加wx: pr-hao123,拉你进数字后端群

网友:
一层一层看啊,图2开些乱七八糟的干啥。
图一就开metal1 , via12, metal2. 看看是不是有m2线通过via12搭到FOLLOWPIN上去了。

不过你这模模糊糊的图一吧,不像我说的上述情况。。VDD/VSS都打叉了。。你这段FOLLOWPIN 应该是VSS么?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