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第二版9.6例题的小问题

楼主(2022-11-24):
图2红框框,这里我感觉是Vb-VTH3,4,也就是M3,M4的漏极电压的下限。
而且就算是我说的,为啥这里写”任意上升而不会驱动,,,,“,不是有上限限制吗?
即X(Y)的电压不是在Vb-VTH3,4 ~ Vb-(VGS3,4-VTH1,2) 吗?

网友A:
你说的那个“即X(Y)的电压不是在Vb-VTH3,4 ~ Vb-(VGS3,4-VTH1,2) 吗?”应该是X,Y的静态偏置电压,

书上说的“”任意上升而不会驱动,,,,“”是指的是运放工作时的动态瞬时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那个“即X(Y)的电压不是在Vb-VTH3,4 ~ Vb-(VGS3,4-VTH1,2) 吗?”应该是X,Y的静态偏置电压,

书上 ...

谢谢解答,我再理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