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SD结构,求讲解

楼主(2022-11-24):
上面是pmos、下面是nmos,最下面是pad

网友:
有电路图可以看吗?这个ESD结构包括电阻等其他元件么?  ESD中好像有一个低电压触发硅控整流器LVTSCR 的结构就是在PAD附近有PMOS与NMOS管,但是也包括了其他元件结构,LSCR,R,MOS

网友A:
不像晶闸管啊,看起来有点像ggnmos,有电路图嘛

网友B:
有点类似于GGNmos对电流泄放的原理,利用寄生的BJT来实现对PAD端大电流的泄放。以NMOS管为例,S/B/G三端接地,drain端接PAD,最简单的是利用drain端到衬底的反向PN结来泄放电荷到衬底。随着电流的增大,衬底p+到source端的N+形成正向的PN结导通之后,VGS有正向电流,逐渐增大,导致mos管之间的反型层开启,S/D端通路开启,drain端的大量电荷移动到source端,从而引流到衬底,完成大电流的泄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像晶闸管啊,看起来有点像ggnmos,有电路图嘛

有的,附件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类似于GGNmos对电流泄放的原理,利用寄生的BJT来实现对PAD端大电流的泄放。以NMOS管为例,S/B/G三端接 ...

但在电路上没看到ggnm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点类似于GGNmos对电流泄放的原理,利用寄生的BJT来实现对PAD端大电流的泄放。以NMOS管为例,S/B/G三端接 ...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在电路上没看到ggnmos

看电路图上,你的PAD输出的线经过一个rc的一端,但是从R出去的另一端接到哪儿了就看不到了。如果电阻的另一端是接到反相器的输入端口,然后再从输出端口接到ESDNMOS管的gate。那这个结构基本上就是常见的RCclamp结构。通过电阻R主要是利用RC电路的延时特性,通过电阻R的瞬态电压为0V,此时如果PMOS管的VGS小于0,PMOS管开启,输出一个电信号控制后面ESDMOS管的导通沟道开启,达到一个迅速泄放大电流的作用,就是我之前说的那种情况。但是如果只是单纯的GGNMOS的话,那只有寄生的BJT导通,NMOS管并没有开启,泄放电流的速度远不如这个RCclamp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