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lded cascode运放设计问题

楼主(2022-11-24):
毕业设计中一个模块设计了一个folded cascode运放 设计的支路电流从上面看分别是 10u 10u 40u 10u 10u 如图 工艺是SMIC 0.18BCD 但是出现了以下问题:
1.电流镜复制不准 电流跟预想的有几uA的偏差
2.运放都工作在饱和区但是AC仿真结果很奇怪

请教一下大佬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1、电流镜复制不准确可能是因为沟调效应,如果是该问题,用倒比管设计电流镜会有改善;
2、AC不知道你仿的啥

网友:
电流镜复制有百分之几的偏差属于正常,比如vb4那个支路从10u变成10.1u;但是输出支路未免偏的有点大了,估计你算错电流了,建议把宽长比也发一下

网友:
沟道调制效应的影响,3.3V电压域的话可以用cascode电流镜吧应该

网友:
AC仿真结果一般x轴要换成log scale吧,不然太不直观了

网友A:
你给我看一mos的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给我看一mos的尺寸,

我稍微修改了一下偏置的结构 目前电流准多了 用stb仿真增益也没问题 但是发现共模输入范围的最大值只有2.4-2.5左右怎么调也都差不多 还有一个问题是stb仿真的时候看不到相位裕度 提示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稍微修改了一下偏置的结构 目前电流准多了 用stb仿真增益也没问题 但是发现共模输入范围的最大值只有2 ...

你的尺寸是随便给的吗,其余暂先不管,像电流镜这种,你的尺寸应该保持W/L不变,比例通过m值来确定,这样你的镜像匹配才会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稍微修改了一下偏置的结构 目前电流准多了 用stb仿真增益也没问题 但是发现共模输入范围的最大值只有2 ...

输入管的尺寸也太大了,至于你说你用stb仿真,你仿真环境没错吧,还有你要保证你的DC工作点以及各支路电流都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管的尺寸也太大了,至于你说你用stb仿真,你仿真环境没错吧,还有你要保证你的DC工作点以及各支路电 ...

之前初步仿真没太注意 现在电流镜已经改成很多同尺寸的管子并联了 输入管这个尺寸是通过给的电流与过驱动电压计算出来的 目前是4个20/1 并联 这个尺寸太大会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初步仿真没太注意 现在电流镜已经改成很多同尺寸的管子并联了 输入管这个尺寸是通过给的电流与过驱动 ...

最主要的影响就是浪费,而且你的电流也不大,完全不需要这么大的尺寸,你总的宽度在20uA我觉得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主要的影响就是浪费,而且你的电流也不大,完全不需要这么大的尺寸,你总的宽度在20uA我觉得就可以了 ...

可是根据电流公式大概是过驱动电压电流尺寸三个参数相互制衡吗 如果电流不大宽长比太大是意味着我过驱动电压取得不合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稍微修改了一下偏置的结构 目前电流准多了 用stb仿真增益也没问题 但是发现共模输入范围的最大值只有2 ...

stb仿真要接成闭环,放进去iprobe器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根据电流公式大概是过驱动电压电流尺寸三个参数相互制衡吗 如果电流不大宽长比太大是意味着我过驱动 ...

对与设计,公式大多只是参考,让你明白原理,你公式算出来的和实际设计还是有偏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与设计,公式大多只是参考,让你明白原理,你公式算出来的和实际设计还是有偏差
...

这个电路的电流是由M3 M9 M10决定的,和运放中的其余mos管并没有关系,只是说mos的工作状态会影响你的运放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