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GR启动过充问题

楼主(2022-11-24):
各位大佬请教:这是以恶搞BGR,通过向Q2灌电流进行启动,发现启动过充有过充,为什么通过适当减小M3的尺寸(保证I1、I2电流)可以减小过充,背后的机制是什么,从哪个角度去分析呢,谢谢

网友:
amplifier的输出范围和外部的bipolar区域DC工作点有联系

网友A:
你把你启动电路拉出来啊,一般对于过冲问题解决解决方法,要么增加阻抗限流,要么加大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你启动电路拉出来啊,一般对于过冲问题解决解决方法,要么增加阻抗限流,要么加大电容 ...

启动电路就是一个栅控PMOS管,漏极接二极管连接的BJT,通过控制栅极电压进行灌电流和断电流